cadence16.5中按照room放置的故障

楼主(2013-06-19):
cadence视频中讲到按照room放置PCB元件,首先是选中元件,然后添加room属性~
结果就卡这里了。
可是我找不到room啊,我用的是16.5选的xl(legency)功能块,
capture中也找不到room属性设置的地方~

楼主:
自己先顶一下

网友A:
建议你买本 candence 高速电路板设计与仿真 第3版  书里讲了 可以参考下
另外,我觉得 room放置 用处不大
到是联动 功能非常实用。至于怎么联动,百度下,capture中 要勾选个选项的,
allegro中 选择move 勾选器件,
然后回到capture 框选要移动的器件 回到allegro  就高亮了选中的器件,然后可以移动到别处,再慢慢按电路调整布局位置。

楼主:
引用 网友A:
建议你买本 candence 高速电路板设计与仿真 第3版  书里讲了 可以参考下
另外,我觉得 room放置 用处不大
...

能联动了,我也不晓得动了什么地方~
书我有,书上的东西非常少~
room的设置搞定了~谢谢啊

请问你是怎么解决的,我现在同样遇到这个问题

网友B(2013-07-22):
引用 楼主:
能联动了,我也不晓得动了什么地方~
书我有,书上的东西非常少~
room的设置搞定了~谢谢啊 ...

你是怎么解决的?我也遇到这个问题   place by room 中没有选项

网友C(2016-08-05):
引用 网友B:
你是怎么解决的?我也遇到这个问题   place by room 中没有选项

我也遇到了这个问题,后来发现了是Find里Find by name要选择comp(or pin)才出现RO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