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个问题,国际标准中音频信号电压的幅值到底是多少?

楼主(2013-06-19):
问个问题,国际标准中音频信号电压的幅值到底是多少?查了些资料,有些是0.775V,有的是1V,有的是2V,那到底是多少呢?有些晕了。
我补充一下,我想问的是峰峰值,就是正弦波的幅度值,因为现在在调一个音量控制电路,发现1V幅度时正常,2V时被削波了。

网友A:
如果是选择题,就选“1V”

网友B:
VP-P是2.8V,0DB = 1V

网友C:
我们做的最大的是+24dbu,峰峰值35V左右。测量一般在0dbu下测量,峰峰值2V左右

网友D:
600欧姆消耗1mW是0db,对应0.775V RMS,峰值1.096V,P-P为2.192V

楼主:
用一段正弦波音频播放后,测量到电脑声卡最高可以输出4VP-P,是不是太夸张了?导致音频输入电路直接被削波了,因为我的音频输入电路供电电压也就是4V。

网友A(点评):
我看电脑卡是正常的

网友E(点评):
不夸张!还不到+6dB

网友F:
实际就是没有标准....我们在看电视时经常遇到不同的台不同的节目都存在一会声音大一会声音小的普遍现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