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教RCC問題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13-06-19):
LZ可以先了解一下这个电路是怎么稳压的

楼主:
感謝您的指點,穩壓過程我的理解是當TR1退出飽和時,一次側電流下降,bias繞組電壓反向,太高了C2 正端電壓,TR1 基極電壓也被太高,當高於Vz時,基極電流從穩壓管、C2負端、D3 泄放掉,TR1 截止,一次側繞組停止能量傳遞,限制了Vo的上升。感覺C2換成一個二極管也可以,小弟初學RCC,請多多指導,謝謝。

网友A:
引用 楼主:
感謝您的指點,穩壓過程我的理解是當TR1退出飽和時,一次側電流下降,bias繞組電壓反向,太高了C2 正端電壓 ...

“bias繞組電壓反向,太高了C2 正端電壓,”
可以说是给C2的负极得到了一个Vc的负电压并被保持
当绕组电压再次反激时,如果Vc+Vbe>Vz则稳压管分流TR1基极电流,使其迅速关闭,减少变压器储能,维持Vc+Vbe=Vz的关系,从而控制输出绕组电压,所以C2不能去掉

楼主:
可是沒有C2,TR1 基極電流似乎也可通過穩壓管、二極管D3流到bias繞組,C2 的作用還是想不明白

网友B:
C2的容量还决定振荡周期!…即输出(次端)电压高低!

楼主:
"C2的容量还决定振荡周期!…即输出(次端)电压高低!" 可否請jjeemm77兄幫忙解惑一下,謝謝。

网友A:
引用 楼主:
可是沒有C2,TR1 基極電流似乎也可通過穩壓管、二極管D3流到bias繞組,C2 的作用還是想不明白 ...

你自己画个通路出来,我瞅瞅你是肿么想的:L

你能想明白肿么通过反馈绕组去控制输出绕组电压吗:dizzy:

楼主:
我是這麼理解的,剛上電時,通過Rg使得TR1導通,Np開始有電流流過,因bias繞組感應出同向電壓,通過RB也向TR1提供基極電流,導致基極電流迅速增大,TR1迅速飽和,IC 隨時間上升,但變化率變小,bias繞組的感應電壓變小,ib 開始變小,若TR1已進入放大區,則Ic開始下降,bias繞組感應出反向電壓,Ib 進一步變小,Ic下降更厲害,當bias繞組反向電壓上升到一定程度(我是假設Nb下端電壓為零,上端為負電壓,當負電壓),Vz 被擊穿,基極電流經穩壓管、D3 回到bias繞組上端,TR1 截止;二次繞組給負載供電,電壓與Bias繞組反電動勢有關,二次繞組隨著給負載供電,電流開始下降,電壓下降,bias 繞組電壓也在不斷變小,當穩壓管不再擊穿時,TR1 又有基極電流提供,開始下一週期。
煩請幫忙審閱,多謝指點。
非常感謝。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是這麼理解的,剛上電時,通過Rg使得TR1導通,Np開始有電流流過,因bias繞組感應出同向電壓,通過RB也向T ...

楼主:
感謝您的指導,您是說,當第二次ON時,穩壓管也會被擊穿?基極電流似乎不能迴流到bias繞組。

网友A(点评):
只能这样了,如果还不理解,自己搭电路测吧,建议低压D2D,你想怎么折腾都行,无危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