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一个功率电路的奇怪问题

楼主:
如图,功率部分电路,靠外部反馈稳定输出,图中输出三极管使用的时候电路稳定,输出正常。但是当把最后级输出三极管换成更大功率的时候出现中点电压正常,输出偏低,静态的时候最后级两个输出管快速升温,时间一长就烧掉。测量
R37/R43两端电压非常小,说明输出电流可以忽略几乎无输出,现在问题就是为什么换大功率管后,输出几乎为0 ,但是功率输出管在静态就快速发热,求教了。补偿下,电源是正负60V,R37/R43后来换成了1.5欧,应该影响不大。

网友A(2013-06-19):
更大功率的是什么型号

网友B:
我很好奇这个故障,关注中

楼主:
换过 2SA940/2SC2073 和 2SA1962/2SC5242

楼主:
引用 网友A:
更大功率的是什么型号

换过 2SA940/2SC2073 和 2SA1962/2SC5242

网友C:
又没(小)电流又发热——可能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又没(小)电流又发热——可能吗?

事实就是这样,所以才上来求教,功率输出端肯定没有电流输出,但是功率管发热了

网友A:
更换的三极管参数与原来的相差很大的,除了电流,还有很多的参数不一样的。

应该改成这样:例如

hFE称为直流电流放大倍数,hFE=IC / IB
是用来表示三极管输出与输入电流的倍数关系,即电流的输出放大能力大小的一个重要参数。

楼主:
引用 网友A:
更换的三极管参数与原来的相差很大的,除了电流,还有很多的参数不一样的。

特别是

hfe参数在这里和发热没有任何关系 只要前级驱动能力够 外部反馈环路正常 输出理论上和后级参数是无关的 只要不要超出后级输出管的限制就可以了,所以就算几组管子差异大 在有环路负反馈的条件下不应该在空载无输出的情况下出现功率管发热现象的,这也是我所遇到的问题

网友D:
叙述现象时,尽量客观描述。你上面有一半话,都是想说:一切都OK。
既然出问题了,你就要怀疑一切,包括所换的管子是否质量是否有问题,而不能老是想什么都应该是对的。
所以这样态度根本不是想解决问题的。人家不论说什么,你都说不可能。

有条件的话,用可变电源,边调高输出电压边检测工作点,监视管子。

这个跟修开关电源一样,如果不采取保护措施,只是大致检查了下怀疑元件,就冒然上电,如果反馈环路出现开路等故障,直接冒下火,噗嗤一声,烧坏一堆东西。
所以师傅一般都是直接在电源输入端串一百瓦灯泡,如果有短路,则灯泡就是最好的兼保护用的指示灯,这样就不会烧管子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叙述现象时,尽量客观描述。你上面有一半话,都是想说:一切都OK。
既然出问题了,你就要怀疑一切,包括所 ...

对不起如9楼所说我是不能接受的 三组管子有差异 不同管子当然有差异 这是不用说的 说参数差别大 和说管子有差异一样等于没说 说hfe不同 我不明白为什么要提这个参数 而且还给我普及了这么基础知识的公式 照他说法如果hfe有差异 最多造成驱动不足在低电平区域无输出或者输出偏低现象 不可能出现静态时候功率管发热。

还有楼上这位老兄 这个电路是无法一边控制加电一边监视输出 前面已经说了 环路反馈在外面 这个电路是开环电路 如您指教这样加电 只会直接输出到正负电源轨 至于开关电源和我这个电路一样不一样个人不好评述 但是不管 buck还boost还是正激反激各种拓扑结构的开关电源 我没看出来哪个和这个电路有点点关系 这个电路不是个故障电路 在特定元件下是工作的 而且工作的非常稳定  输入端接个灯泡这种 只在修电视机的维修部看到过 这个电路是没有短路的 只是在小功率管更换到大功率管后发生无法理解的现象而已 您说的怀疑一切是不需要的 做实验也要有理论来指导 摸着石头过河可能在国家发展上行得通 在电路上是肯定不行的。从小功率管换到大功率管 一般会出现欠驱动 三极管是电流元件 如果驱动管输出的电流不足以驱动功率管的时候会出现“假饱和”现象,但是就算有这种问题 ,在静态的时候功率管也是不应该发热的。个人认为别人能回答我的问题不管对不对 我是诚心感谢的 但是我也是能够自由表述自己想法 换句话说 对每一个回答的朋友我先要说声谢谢 但是 回答的对不对还我还是要较真讨论的

楼主:
结了吧 问题已解决

网友D:
hfe确实不会导致烧管子,但是我说加保护,是因为你现在功率管都烧了,难道除了功率管之外,其它元件都是好的??

白炽灯具有正温度系数,发光时阻抗是不发光时的10倍左右,这个特性可用保护电路。
(说开关电源只是举个例子而已,不是说它和你这功放有关系)。
比如,你说发射极没电流,那就串在集电极,如果发生同样故障,则60/500=120mA,足可以保护功率管。

网友A:
引用 楼主:
结了吧 问题已解决

分享出来吧

不管我说的怎么错法

网友E:
可能的原因:管子的品质?如VCe、Ice、等、

pn结是否弄错!另外:保护电路未起作用啊?加装散热片没?
具体操作:更换功率管后,将二管基极短结、再上电、当然最好在回路串上电流表!
玩音响的,在调试中、一般要将信号输入端“短路”…名级电压正常后、才把输入信号逐步加大!…

网友F:
关注中,到底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呢?

网友B:
引用 楼主:
结了吧 问题已解决

如果楼主这样不明不白的结贴,是对大家的不尊重,尤其是对回答者的不尊重

网友G:
是什么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