称重数据无法稳定

楼主(2013-06-19):
1,称重传感器 3kg量程。传感器线大约3-4米。
2,激励电压为5V.
3,使用AD7190。采样量10Hz。
4,去极值平均值滤波算法。

本来要求稳定到0.2g以内,但就是稳定不了,大约在0.7g以内。

求各位大神,哪里容易出问题?

网友A:
算下3kg量程,0。2g不足万分之一。有点麻烦。

楼主:
引用 网友A:
算下3kg量程,0。2g不足万分之一。有点麻烦。

自己测试的时候,传感器线非常短,没什么问题。但是到用户那里就不行了。并且,他那的传感器线也没办法弄短。

网友B:
首先找找出是什么原因造成的,是传感器线受干扰,还是使用环境的什么因素?才好对症下药

where, how。解决问题之道~

网友C:
这么长的线,换成多芯屏蔽线看看,屏蔽层两端要接好

网友A:
传感器是6线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传感器是6线的?

4线的。

网友A:
1.改成6线制(必须)
2。ad至少10w级的分辩率 (具体要算一下)
3。增加激励电压的驱动能力。
4。激励电压改为10v

楼主:
引用 网友A:
1.改成6线制(必须)
2。ad至少10w级的分辩率 (具体要算一下)
3。增加激励电压的驱动能力。

请问,激励电压改成10V以后,传感器信号是5V共模电压了,我的AD的输入是2.5V共模电压,请问大侠有什么解决办法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max4462

请恕小弟愚钝。用MAX4462,是进行一次放大吗?还是把激励电压升到10V ?

如果是后者,请问大侠,如何解决2.5V共膜电压的问题呢?

如果是进行放大,因为AD7190,我已经进行了128倍增益放大了,前级再加放大器,是否会有影响呢?

谢谢~~

网友A:
用MAX4462,是进行一次放大吗?还是把激励电压升到10V ?----放大

网友A:
总之,你要把指标用尽

指标用尽! 受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MAX4462,是进行一次放大吗?还是把激励电压升到10V ?----放大

放大的好处是否是增加了信噪比?
AD7190的信号输入范围是+-40mV(128倍增益下),
5V激励,2mV/V灵敏度,这样满载是10mV,我用MAX4462来放大4倍,可以吧?信噪比会提高一些吧?

网友A:
1.把激励电压提到传感器的最大(10v?),可提高信噪比。
2。用4462的目的一个是放大,一个平移电平。可用单电源。

楼主:
引用 网友A:
总之,你要把指标用尽

谢谢大虾~~
心里有个眉目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1.把激励电压提到传感器的最大(10v?),可提高信噪比。
2。用4462的目的一个是放大,一个平移电平。可用 ...

大虾,有没有一种方法,能实现10V的激励电压,同时还能满足AD芯片共模电压2.5V?

楼主:
引用 网友A:
1.把激励电压提到传感器的最大(10v?),可提高信噪比。
2。用4462的目的一个是放大,一个平移电平。可用 ...

大虾,能否加个QQ谈谈呢?415815209

网友A:
能实现10V的激励电压,同时还能满足AD芯片共模电压2.5V?---激励电压是单独供

网友D:
用滑动滤波算法呢   平均值变化较大
其次就是在传感器信号输出端做一定的滤波处理

网友E:
还要主要的一点:称重传感器的技术指标里本来就有温漂和时漂这两个技术指标的。

网友F:
看现场,我曾经试过,一个风扇吹一下都有0.02g的变化

网友G:
用数字传感器。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还要主要的一点:称重传感器的技术指标里本来就有温漂和时漂这两个技术指标的。 ...

谢谢大虾回帖。不是漂移的问题。是标定无后就跳动这么多。

网友H:
首先如楼上所说的,128倍的增益是不够,怎么算已经有人给你说了,模拟传感器托很长的引线的话会引入干扰,试试5芯的带屏蔽的,或者6线传感器。楼上所说的数字传感器无非就是把AD部分放到了传感器里面,这样是有好处的,我们现在的做法就是AD部分尽量的靠近传感器,AD板再给仪表通讯。3kg的传感器用AD7719轻松做到0.05g的。个人愚见。

楼主:
引用 网友H:
首先如楼上所说的,128倍的增益是不够,怎么算已经有人给你说了,模拟传感器托很长的引线的话会引入干扰, ...

谢谢大虾顶帖~。在实验室内确实可以做到的您说的水平。
现场干扰太大。
我已经想到了解决办法。

另,客户的机械结构,决定了传感器线就得这么长了。

网友I:
满量程3kg分辨到0.2g需要的分辨率是1/15000,用传统的放大器+AD芯片的办法在不考虑时间漂移和温度漂移的情况下可以达到,真正到实际应用肯定会存在问题。另外你的传感器距离太远极易受布线和外接干扰,可以考虑数字传感器或者采用专用的带长线补偿和温度补偿的数据采集模块。

网友D:
引用 楼主:
在实验室内吧,没问题,但是到现场就歇菜了。

有那么严重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有那么严重吗

数据稳定不了了。

网友H:
引用 楼主:
数据稳定不了了。

现在还没有解决吗? 你的AD有效值在实验室环境下可以做到多少位?在现场又能多少位?客户的现场难道传感器在震动?要是这样的话那算法就比较复杂了

网友H:
引用 网友H:
现在还没有解决吗? 你的AD有效值在实验室环境下可以做到多少位?在现场又能多少位?客户的现场难道传感 ...

不行的话,私信我咱们可以聊聊,也许会有一些启发

楼主:
引用 网友H:
不行的话,私信我咱们可以聊聊,也许会有一些启发

正在焊接新板子呐。
谢谢大神~

网友J:
本人做过  3KG传感器,采用积分ad   16位。0.5g精度 没问题

网友K:
0.2g精度应该不难呀。
http://www.analog.com/static/imp ... it_notes/CN0102.pdf里面的精度是0.02

网友L:
信噪比与增益比是矛盾的!…把单级放大改为多级放大!而单级增益降低!改善信噪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