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ILINX的IBERT测试问题求教

楼主(2013-06-19):
我在两块SP605开发板上,用IBERT测试2.5G SFP通讯情况,SFP模块用的是SFP-SX-MM-0303(深圳市奥普特旺科技有限公司),碰到了通讯有误码的情况。
TX Diff Output Swing设定0000
TX Pre-Emphasis设定为000
RX Equalization设定为00
1)近端或远端的板卡Loopback Mode分别设定为Near-End PCS及Near-End PMA,都通讯正常,没有误码。
2)近端的板卡Loopback Mode设定为None,远端的板卡设定为Far-End PMA,通讯正常,没有误码。
3)近端的板卡Loopback Mode设定为None,远端的板卡设定为Far-End PCS,通讯有1%的误码。
在测试第3点时,我调整了摆幅、预加重、均衡,还是差不多的误码率。
求帮分析原因???

网友:
日行一善,顶贴也算

楼主:
猴哥,求助啊,这次有分啦,呵呵

网友A:
引用 楼主:
猴哥,求助啊,这次有分啦,呵呵

降低速率试一下

网友B(2016-08-25):
猴哥,我做FPGA V6的ibert测试,四信道全开,自循环测试,在near-pma模式下,信道2误码率很高啊!误码率数量是10的负4,其他的都是10的负12.
测试了时钟,电压都没问题,而且每次测试都做了reset的。
请问猴哥这是什么问题啊!
我主要是想跑SRIO,做的3.125G的ibert测试,使用的驱动时钟是125MHz!
求猴哥赐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