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日一问]
关于余量的问题

楼主(2013-06-19):
(无正文)

网友A:
不管是定压产品还是小功率产品,接近实际功率或是满载应用都是没有问题的,如果站在客户的角度,从长期可靠性应用和模块的寿命上考虑,一般都会建议客户降额在50%-80%负载应用。

网友B(2013-08-05):
我的意见是,在环境温度不高(如30多度),散热条件较好时,如产品开板,无大的发热器件,那么负载用到80%-90%也是没有问题的,如环境温度偏高(如在70度左右),或者散热不佳,如在较密封的环境,还是建议降额到50-60%使用。

网友C:
楼上说的在理,不能一概而论,产品设计中考虑了余量,但是在客户端使用时还是要充分考虑实际的应用现场的状况。

网友D:
如果工作时间不是很长的话,应噶就没有问题的。

网友E:
应该问题不大   个人的感觉

网友F:
应该都会设有合理的超量程余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