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空调=卖拐

楼主(2013-06-19):
这几天闷热,吹风扇也没用,火辣辣的燥热。
开空调。我住的是两室一厅的,隔壁住的是熟人,他们房间没有空调,我的有。
考虑到每个月加冰箱等用电器,一次得交300多块钱电费,两家平摊的。
为此,花了50元买了个多功能计量电表。

好家伙,声称一晚一度电的,不到4个小时就干了2度电,门窗紧闭,设的是28°,还不是26°。

网友A:
变频空调, 功率储备要适当大点才好.
也就是说, 如果定频的要1匹, 那你变频就装1匹半. 那就能省些电.
功率一样大的话, 变频的不一定省电, 虽然系统效率高些, 但考虑一下功率因数较正和变频驱动的效率, 也就那么回事了.
变频的优势主要是舒适感. 持续工作时温度比较稳定, 不像定频那样有一两度的波动

楼主:
有点晕,【全直流】是什么意思??莫非还有【半直流】??
既然全直流=0.1Hz,那半直流就是0.05Hz。

设置成26°,按照它说的晚10点到早6点,这容易办到,但它规定室内温度得是26,7度,我就纳闷了,室内温度刚合适,不高不低,此时我开空调不是有毛病么?
听人说,1度后面加个0,就是实际耗电,我试试看。

网友B:
"一晚一度电",没有这样的空调.

网友C:
把空调放在冰箱那么大密闭空间差不多一晚上一度电!

网友A:
空调真实的耗电量(度)=k*面积*时间/能效比

K为单位面积需要的制冷量, 视热阻大约可在0.1-0.2kw/m2范围, 主要跟混凝土厚度, 门窗面积有关,
面积这个不好说了, 我家三个房间分别是17m2, 11m2, 10m2, 自已可以量
时间,按美的说的8小时计
能效比,按业界商业化最高计, 大约也是8, 即1W电功率制准量8W

设k=0.13, 面积为10m2, 不大不过也不太小; 那么一晚上耗电1.04度.

我觉得美的敢宣称这个指标是有试验依据的, 不过千不该万不该, 不该不列出条件, 让消费者以为什么条件都适合.

话说, 我们用的器件的参数, 很多都是有测试条件的. 比如封装功率, 就要求无限大的散热器,温度保持25度.

网友A:
我还见过6平方的卧室, 那应该更省电. 这种条件下, 8小时一度电, 能效比只需4.8, 非常容易实现.

如果房间装修用的是木地板, 有吊顶, 甚至贴有保温壁纸, 那就更简单.

网友A:
空调环境的舒适性, 不要只看温度, 还要看湿度.
人体最适宜的温度是24-27度, 湿度是40-50%
如果空调的除湿性不好, 那么房间的湿度可能达到60%甚至更高, 那就会感觉闷, 只能将温度调的更低. 实际上, 27度, 40%的环境, 比22度 80%要 "凉爽"

网友D:
四个小时两度电 也差不多了  我们自己交电费的时候 都是开一会凉快够了 就关上 !

网友A:
这倒没必要, 晚上打睡眠模式就行了,每隔4小时自动调高一度, 厂家早考虑好了.

网友E:
(P1*V1/T1)=(P2*V2/T2)
压机运行过快,
△T很大则需要压机产生的P2也很大。
如果压机运行非常慢,
则△T几乎不变,
则可节省部分能量。
上述结论应用条件为已经达到热平衡,
空调仅仅维持当前的温度。

网友F:
变频空调的抽湿性能差很多

网友G:
根据这篇**, 这类争论已经持续 20 年了:
澄清"真假之争":标准缺失下的"变频空调news.xinhuanet.com/it/2004-07/01/content_1561985.htm

网友H:
一晚一度电你也信???为这事,武汉某市民还把美的给告了

网友I:
变频是越用越省电的,开始制冷的时候耗电,维持的时候会省电

网友J:
引用 网友B:
"一晚一度电",没有这样的空调.

有了。。

网友J:
引用 网友H:
一晚一度电你也信???为这事,武汉某市民还把美的给告了

美的就是忽悠人的。。

网友E:
"美的"的用语还是比较谨慎的。
“一晚”二字应用的地球物理学,
夏天,白天再热,晚上也不会热到哪去。
如果用夜晚的功耗来作白天的参考,
那肯定是行不通的。
呵呵,广告心理学。

白天上班去了。

网友K:
引用 网友H:
一晚一度电你也信???为这事,武汉某市民还把美的给告了

很想知道,状告的结果如何?

楼主:
别看人家怎么说,疗效最重要。

谁用谁知道:一晚大约10度电。

所谓的EOC模式,其实就是把空调当成风扇用了:lo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