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使电路输出电平幅度大于电源电压?

楼主(2013-06-19):
请教各位,怎样使电路输出电平幅度大于电源电压?
运放或比较器的电源电压一般为5到10v左右,输入的是脉冲信号,经过放大之后,输出脉冲幅度最大只能达到电源电压,通过什么方法能使输出脉冲的幅度增大到20v呢?我的输出是单端输出。

网友A:
除了提高电源电压,没有其他办法

网友B:
自举上去,有这种电路

网友C:
楼主仅仅要使输出电平大于电源电压,为何不用变压器压。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仅仅要使输出电平大于电源电压,为何不用变压器压。

我的输入输出都是脉冲信号,也可以用变压器吗,并且不会降低转换速率吗?我没用过变压器,麻烦您能不能讲的详细点

网友D:
输出接个电阻控制一个NPN三级管的B极,E极接地,C极输出且上拉电阻到20V就可以了。

网友E:
如是电源的话,你就得使用BOOST电路,将输出电压升高;
如果仅仅是得到一个信号的话,可以使用低电平信号驱动MOS管或者三极管就可得到

网友F:
10V电源,怎么自举也到不了20V输出呀?
还是加一个DC/DC,把电源电压升高,这样设计正规一些。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的输入输出都是脉冲信号,也可以用变压器吗,并且不会降低转换速率吗?我没用过变压器,麻烦您能不能讲 ...

  脉冲变压器在不少地方用到,比如雷达的输出脉冲的控制信号。升压后整形。

网友G:
引用 楼主:
我的输入输出都是脉冲信号,也可以用变压器吗,并且不会降低转换速率吗?我没用过变压器,麻烦您能不能讲 ...

变压器带宽有限,当然会影响上升下降沿陡峭程度。
变压器不能用在脉冲宽度以及占空比变化非常大的场合。

网友H:
基于电荷泵技术的电容电路, 是可以很简单地将输出电压脉冲提升到 20V 左右的

网友I:
实际上有一类叫做Line Driver的运放,内置电荷泵技术,5V供电即可输出8.5Vp-p。
楼主这里要输出20V的,集成运放目前还是比较少见

网友C:
    一楼的帖唯一的要求是提高输出电平。后来又有不少要求和条件。楼主看看附件的方案如何?

网友G:
引用 网友C:
一楼的帖唯一的要求是提高输出电平。后来又有不少要求和条件。楼主看看附件的方案如何? ...

此电路好像不能如你之愿那样工作。

楼主要扩大输出摆幅到电源电压之上,请参考232芯片例如MAX232。电源电压5V,但输出可达10V。其实芯片内部集成了电荷泵(电容外接)。

网友C:
电源电压5V,输出电平20V,要用三个施密特,电路和各点波形如附件

网友J:
误区·…
在不改变电源电压的情况下、如何提高输出电平大干电源电压。…呵…哥德巴赫啦!
自举电路、可以!…但放大器还是在自举电压〈大于电源电压〉的条件下完成的!…
判定楼意题是无理取闹!…哈哈!…

网友C:
  仿真软件元件库有一个电平叠加器如附件,如果有这样的硬件,电路设计就省不少事。

网友K:
我怎么觉得大于20V的运放比较器多的去了

楼主:
引用 网友J:
误区·…
在不改变电源电压的情况下、如何提高输出电平大干电源电压。…呵…哥德巴赫啦!
自举电路、可以! ...

就是想通过什么电路可以提高输出电平幅度

楼主:
引用 网友K:
我怎么觉得大于20V的运放比较器多的去了

大于20V的运放是有,但是转换速率快的一般电源电压都在5v,我需要转换速率在上千伏每微秒的

楼主:
引用 网友H:
基于电荷泵技术的电容电路, 是可以很简单地将输出电压脉冲提升到 20V 左右的 ...

能不能说的详细点,给个参考电路,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一楼的帖唯一的要求是提高输出电平。后来又有不少要求和条件。楼主看看附件的方案如何? ...

谢谢,我去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源电压5V,输出电平20V,要用三个施密特,电路和各点波形如附件

施密特的电源电压也得大于20V吧?

网友L:
通过什么电路可以提高输出电平幅度

网友C:
回24楼,仿真时,输入信号和施密特参数都设置在5V。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于20V的运放是有,但是转换速率快的一般电源电压都在5v,我需要转换速率在上千伏每微秒的 ...

大于二十V运放供电电源要多少V

楼主:
引用 网友C:
回24楼,仿真时,输入信号和施密特参数都设置在5V。

施密特参数是什么参数?我没用过施密特触发器,它的输出不受电源电压的限制吗

网友C:
smt参数在附件

楼主:
引用 网友C:
smt参数在附件

请问您用的什么仿真软件,施密特触发器是什么模型啊

网友C:
   我使用软件EWB(Electronics WorkBench),施密特是其元件库的。
   您是不是发现我的帖存在错处,请直截了当指出来,不要吞吞吐吐。我所发的帖多数有电路图、波形图和详细说明,目的是便于大家挑错。肯指出错处,不但帮助我,而且可以及时删帖,不要提供负能量。

网友M:
倍压整流电路 ? 我是胡说的

网友N:
六楼的就可以了,幅度足够达到了,只是还是脉冲信号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使用软件EWB(Electronics WorkBench),施密特是其元件库的。
   您是不是发现我的帖存在错处,请直 ...

我是不明白施密特到底怎么连的,我也没用过你说的那个软件,还完全不懂呢,先谢谢您提供的方法。

楼主:
引用 网友N:
六楼的就可以了,幅度足够达到了,只是还是脉冲信号

但是输出接负载不行啊,我试过带50欧负载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