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单片机] 熔丝位自动会变成外部晶振,导致无法烧写程序,哭啊!

楼主(2013-06-19):
RT,遇到几次了,有没有人遇到过,是什么问题?

网友A:
这个还真没有遇到过,

网友B:
真没遇到过  换个芯片试试

网友C:
用另外一个avr芯片产生震荡信号 引入 avr单片机 编程改变熔丝位

网友D:
用高压编程器

网友(2013-07-31):
5楼正解

网友E:
你用的是什么IDE环境,建议Program一下你设置好的Fuse

网友F:
用外部时钟或是有源时钟链到晶震引脚,用ISP改熔丝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