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知道光敏电阻的亮阻和暗阻是什么意思 光敏电阻怎么测试啊?

楼主(2013-06-19):
(无正文)

网友A:
自己测试以下,记下数值.与环境有关系.

网友B:
在特定强度的光照下呈现的电阻叫亮阻,在黑暗的情况下呈现的电阻叫暗阻,手册中有相关参数,测试时因特定光源未必有,可以在常规室内非阳光直射下用手电筒做测试,亮阻暗阻的差别越大越好,并尽量一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