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做个移动电源

楼主(2013-06-19):
      最近想做个移动电源,电池想用4个2600mA的18650做个10000mA的,充电电压5V/1A或者8V/1A都行,输出5V/1A,怎么做,没思路啊 IC都没找到 蛋疼 求帮助啊  成本高点没事 效率高就行 ,有没有人帮忙

网友A:
顶你  要元器件找我Q1552052570

楼主:
引用 网友A:
顶你  要元器件找我Q1552052570

都不知道怎么做呢 元器件  等等吧

楼主:
行不行啊

网友B:
淘宝有这个电池盒和板子的,直接放4个电池,至于效率,也就那样了,
这个是你DIY的最低成本的

网友C:
自己都木有思路别人肿么帮哦

网友D:
可以用ETA9635这个型号,同步升压+充电,带真关断功能,静态功耗50uA,效率95%,自带过充、过放、限流、短路、过温保护功能,具体方案和BOM有需要可以发给你做参考。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可以用ETA9635这个型号,同步升压+充电,带真关断功能,静态功耗50uA,效率95%,自带过充、过放、限流、短 ...

啊 好啊 36242634@qq.com  谢谢啦  这几天有事 今天才上来

网友E:
如果只是搞来自己用,个人认为没必要去画个板子来折腾,淘宝大把移动电源盒子,有配套电路板,买回来把电池焊上就可以了

网友F:
我们这里专业提供移动电源方案,QQ1215245032

网友G:
自己有思路就不会来这求帮忙了。

网友H:
这是网上的一个电路,看看:

网友I:
去CSDN网下载吧,我上传了很多移动电源的原理图,与量产的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