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推荐带USB的单片机

楼主(2013-06-19):
请各位推荐一款单片机,带USB(做HID用),内置flash,IO口少,价格尽量低(最好是在5块钱以内)
谢谢!

网友A:
c8051f321,stm32f103 !

楼主:
引用 网友A:
c8051f321,stm32f103 !

谢谢,不过还是太贵了,原先就是用C8051F

网友B:
ATM的有啊

网友C:
我们有USB HID的MCU,有免费DEMO和演示工具
QQ:492515808
  TEL :186 2035 0157
https://bbs.21ic.com/icview-402736-1-1.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们有USB HID的MCU,有免费DEMO和演示工具
QQ:492515808
  TEL :186 2035 0157

IC型号是什么?

网友D:
IC型号是什么? 价格不错

网友E:
5块钱以内有USB模块的好像很少

网友F:
5块钱以内用台湾的有很多选择,比如snrf系列,我用过,做HID够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5块钱以内用台湾的有很多选择,比如snrf系列,我用过,做HID够用了

请问具体有哪些型号??谢谢。

网友F:
引用 楼主:
请问具体有哪些型号??谢谢。

SN8F2271B是我用过的,另外还有SN8F22711B、SN8F22721B。台湾另一家,公司叫什么记不得了,是我接的一个USB编程项目,用的是ET81P304,价格也非常低。不过这些类型的MCU开发工具都比较贵,仿真器+烧录器要两千左右

网友G:
PIC16F1455 可以达到这个要求,内置USB ,

网友H:
台湾Holtek 的也可以,不过不知道价格.

网友I:
这么便宜的估计难找!

网友C:
我们公司代理的一个USB芯片,其型号为DAT01,其可以支持HS,FS,可以开发采集和HID的音频等设备,开发模块代码和工具只要60元,有需要可以联系!
QQ 492515808
TEL 1862035015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