散分求学:降压的方法有多少?

楼主(2013-06-19):
我所知道的有阻容降压,变压器降压....求教学习更多的方法,最好附原理和电路图,欢迎大神们来拿分

网友A:
7805   7815  LM317

电路图就不用了吧!!!!!!

网友B:
可控导通角

网友A:
我在2楼提到的是阻阻降压
有别于楼主在1楼的阻容降压,变压器降压

网友C:
楼主应该能够想到:串联电容可以降压,串联电感应该也可以。

网友D:
BUCK电流也是可以的  BUCK电路是一种降压斩波器,降压变换器输出电压平均值Uo总是小于输出电压UD通常电感中的电流是否连续,取决于开关频率、滤波电感L和电容C的数值。

网友E:
  楼主的降压方法是阻容和变压器,输入信号就应该是交变的,那么运放块接成跟随器,选择不同的较小的压摆率和单位增益频宽,就可以得到对应的降压。

网友F:
电源就是个包含电压变换的技术.
推荐翻一翻电源技术的书籍

楼主:
引用 网友A:
7805   7815  LM317

电路图就不用了吧!!!!!!

版主,你所说的这几种用的是稳压管吧,但是进电压都是直流的对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控导通角

利用可控硅导通角降压的方法是怎么实现的呀?我觉得电压波形应该有高峰值,是不是要用LC滤波啊?

见过“可调光台灯”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在2楼提到的是阻阻降压
有别于楼主在1楼的阻容降压,变压器降压

阻阻降压是串联电阻分压么?

楼主:
引用 网友D:
BUCK电流也是可以的  BUCK电路是一种降压斩波器,降压变换器输出电压平均值Uo总是小于输出电压UD通常电感中 ...

这种方法,我还没接触过,可以请教您简单介绍下工作原理么?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主的降压方法是阻容和变压器,输入信号就应该是交变的,那么运放块接成跟随器,选择不同的较小的压摆率 ...

不太明白,请教这位大大:可以简单说下原理么?

网友C:
引用 楼主:
请教:这种方法是如何实现的啊?可以简单说下原理么

原理简单:负载串联电感,电感在交流电路中有一定感抗,要分掉部分电压,负载上得到的电压就比未串联电感时要小。
电风扇调速,往往是串联一个铁芯电感,绕组抽头以分档。拆开台式或吊式电风扇看看调速开关接在什么东西上即可。

网友C:
引用 楼主:
这种方法,我还没接触过,可以请教您简单介绍下工作原理么?
谢谢

Buck电路又称斩波方式。
可以这样想:与白炽灯串联一个开关,开关按照某种频率忽通忽断,那么白炽灯中电流即时有时无。平均地说,白炽灯中的电流小于开关常通时的电流,白炽灯两端平均电压小于开关常通时的电压。
当然,实际电路比上面叙述的要复杂。

楼主:
引用 网友C:
Buck电路又称斩波方式。
可以这样想:与白炽灯串联一个开关,开关按照某种频率忽通忽断,那么白炽灯中电 ...

主要用什么元器件实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Buck电路又称斩波方式。
可以这样想:与白炽灯串联一个开关,开关按照某种频率忽通忽断,那么白炽灯中电 ...

谢谢老师!明白了,学习了!

楼主:
引用 楼主:
利用可控硅导通角降压的方法是怎么实现的呀?我觉得电压波形应该有高峰值,是不是要用LC滤波啊?
...

见过,那方法好像是利用灯亮灭快慢来迷惑人眼,实际上的电压波形好像很不平整的是么?

需要平整再平滑滤波

楼主:
引用 楼主:
见过,那方法好像是利用灯亮灭快慢来迷惑人眼,实际上的电压波形好像很不平整的是么? ...

哦,明白了,谢谢!

网友E:
引用 楼主:
不太明白,请教这位大大:可以简单说下原理么?

  当运放块的压摆率较小时,其输出信号电平慢于输入信号的上升速度,电压就比输入信号低。

楼主:
引用 网友E:
当运放块的压摆率较小时,其输出信号电平慢于输入信号的上升速度,电压就比输入信号低。 ...

大神,能给个简单的原理图,学习下么?

楼主:
引用 网友G:
不明白你说的是想要交流降压还是直流降压

都行

网友E:
  23楼,图在附件。

网友G:
引用 楼主:
都行

那方法就多了:从根本上分析: 要想有压降,那么肯定有电势差,而想要电势差,必须有以下的原因:
                   第一: 有电流流过;
                   第二: 流过有阻抗;
根据上面两点,可以想象很多有阻抗产生的原件;看看所以的分立元器件吧。
                当然通过电感电磁原理产生的压降就要另外分析。

楼主:
引用 网友G:
那方法就多了:从根本上分析: 要想有压降,那么肯定有电势差,而想要电势差,必须有以下的原因:
       ...

我知道有很多,但是具体不清楚有哪些嘛,所以发帖求各路大神来列举下哦……

楼主:
引用 网友E:
23楼,图在附件。

非常谢谢!请问:图示的是电压跟随器吧?
压摆率这个概念我还不了解,我会去查查看,学习学习。

网友E:
是电压跟随器。
我的方法“非正统”,但是都是原创。

楼主:
还有其他好的降压方法赐教么?

网友C:
引用 楼主:
主要用什么元器件实现的?

通常是双极型三极管、功率MOS管、IGBT。

楼主:
引用 网友C:
通常是双极型三极管、功率MOS管、IGBT。

收到,谢谢!

网友H:
网上有很多去搜一下就行了,负载降压,能耗降压……

网友D:
引用 楼主:
这种方法,我还没接触过,可以请教您简单介绍下工作原理么?
谢谢

找本电力电子的书 或者网上搜BUCK电路  原理不是很难理解

楼主:
谢谢大家!先结贴了,如果还有好的方法请继续赐教,我会一直关注和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