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号回路中寄生的低频和高频震荡

楼主(2013-06-19):
从某处看到这样一句话:
如果信号回路中有寄生的低频震荡,一般是电源的低频内阻太大,增加对地并联的电解电容器的容量,通常可以解决;如果信号回路中有寄生的高频震荡,一般是电源的高频内阻太大,增加对地并联的陶瓷电容的容量,通常可以解决。

对于低频震荡,为什么说是电源的低频内阻太大,为什么增加对地并联的电解电容器的容量就可以解决?
对于高频震荡,为什么说是电源的高频内阻太大,为什么增加对地并联的陶瓷电容的容量就可以解决?

网友A:
“某处”的这句话并非普遍适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某处”的这句话并非普遍适用。

从《感悟设计》中看到的这段话。不知道你的想法是什么,莫非这段话有误?

网友B(点评):
何止有误,是误的不轻

网友A:
引用 楼主:
从《感悟设计》中看到的这段话。不知道你的想法是什么,莫非这段话有误? ...

确实存在电源到地电解电容器容量不够大引起较低频率振荡的情况,但这种情况仅占产生低频振荡的不正常情况的一小部分。
较高频率寄生振荡产生的原因更复杂一些,很少因为电源到地陶瓷电容容量不够而产生较高频率寄生振荡。

楼主:
引用 网友A:
确实存在电源到地电解电容器容量不够大引起较低频率振荡的情况,但这种情况仅占产生低频振荡的不正常情况 ...

那是否可以这样说:
对于低频震荡,增加对地并联的电解电容器的容量有可能解决该问题
对于高频震荡,增加对地并联的陶瓷电容的容量就有可能解决该问题

网友A:
引用 楼主:
那是否可以这样说:
对于低频震荡,增加对地并联的电解电容器的容量有可能解决该问题
对于高频震荡,增加 ...

原文说“通常”,意思是有较大可能性。我不过是说,可能性较小。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原文说“通常”,意思是有较大可能性。我不过是说,可能性较小。

即使有可能性,上面的问题我还是不太明白,麻烦给讲一下,谢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即使有可能性,上面的问题我还是不太明白,麻烦给讲一下,谢谢

这需要二十页以上篇幅,论坛里面是没办法做到的。
可以参考模拟电路教材,“反馈放大器稳定性”那些内容,不过各版本均不是很详细。

网友C:
你可以假想振荡的源是“种子信号",这种子实际是宽频段的,他可能通过电源形成在你的电路中震荡回路,因为实际电源并非电路原理采用叠加原理分析的那样,可以吧直流电源看做”交流地“,电源是有内阻的,种子流过内阻变反馈,所以加电容就是对宽频的振荡种子做一个宽频带的短路,将其真正短路接地,就能一定程度上避免形成振荡回路
另外电源常常可能为多个电路模块所共用,如 放大器的前级和后级共用,更遭的是模拟数字混用,另外像开关电源本身就有较大的开关噪声,这些噪声都可能是振荡的种子,所以电源通常看做电路里最脏部分,要电容做一个宽带去耦,说白了就是一个宽带的交流短路到地。
至于实际电容都不是宽带的,只能在一定频段视为短路(低阻抗),所以通常要用多个电容来组成宽带的去耦,多宽和你的电路处理信号类型有关
以上描述并不准确,只能大概帮你理解,具体还的看书补充基础知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