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 要求很低,就是不知道选那个单片机好

楼主(2013-06-19):
项目要求选一颗单片机
只有3个要求:
1. 有12bit-AD
2. 有UART口
3. 至少还有一个IO输出口
这个要求应该很低很低吧。
大家帮帮忙,给选个便宜好用的片子吧。
啥品牌都成,只要是工业级的

网友A:
既然条件都确定了,便宜就是硬道理,询价吧!

网友B:
用51的吧   应该价钱比较便宜

楼主:
现在发现带UART的芯片都不便宜呀。
决定使用IO来模拟UART的。
兄弟们能不能推荐个性价比超级高的呀

网友C:
呵呵,那st的你估计就不考虑了吧

网友D:
103F2 1块钱一个

网友E:
用Slabs的C8051F410吧,12位ADC,UART,IO全有了,价格大概9块钱吧

网友F:
性价比高   就好   顶一个

网友G(2013-09-03):
stm8有12位ADC的吗?

网友H:
引用 网友G:
stm8有12位ADC的吗?

STM8L151 4块多

网友I:
STM8可以考虑

网友B:
这个   价格   是首要考虑的问题   我是这么认为的  楼主   功能又不多    51完全可以实现

网友B:
难度   并不大   楼主

网友J:
楼主可以参考一下

网友K:
一般的单片机都能胜任   主要还是看价格

网友K:
这个   基本没什么需要实现的功能   楼主   应该难度不大

网友L:
stm8性价比很高,可以考虑

网友G:
用IO来模拟URT的大神,我一般都非常膜拜

网友M:
直接在淘宝找人询价吧,基本工业级单片机都可以的

网友N:
C51的IO模拟UART,非常好用,对于缺少串口的51单片机很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