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tium designer 10保存出现问题

楼主(2013-06-19):
为什么我每次保存完,文本都会少几个字?如图所示,我保存前,然后软件关闭后重新打开,就如下面那个图所示。

哪位大侠知道什么原因?

网友A:
据我了解  这个是软件对中文支持的BUG
你可以用英文表示或者先  放置text  frame  然后输入文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据我了解  这个是软件对中文支持的BUG
你可以用英文表示或者先  放置text  frame  然后输入文字 ...

frame也是会这样。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