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件求助

楼主(2013-06-19):
(无正文)

楼主:
澳,还有一款两端的贴片,写着:WV字样,也不知道是什么。

网友A:
这个不好猜吧 单独看这个

网友B:
先看下用在什么位置的,大概是什么功能,再分析下、

网友C:
最好贴上照片 这样大家可能能帮你分析出来

网友D:
查到了一种   BCX19/U1W
你可以再看看是不是

楼主:
引用 网友D:
查到了一种   BCX19/U1W
你可以再看看是不是

应该是这个!?还没有画图,实物照片太不清晰了。还有个WV应该是二极管可能。我先按这样看。

网友D:
引用 楼主:
应该是这个!?还没有画图,实物照片太不清晰了。还有个WV应该是二极管可能。我先按这样看。 ...

OK    贴片不好处就是表不清楚  呵呵

网友E:
WV 贴片的元器件有多种 不知道你要那个 我知道的有9个  BZX284-B4V3  MM3Z47V 这些都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