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DAC的MCLK问题

楼主(2013-06-19):
DAC的MCLK一般是64FS,128FS,192FS,256FS等,请问为什么需要这么多种呢?它们的优缺点在哪里呢?

网友A:
时钟速度不一样,数模转换的速度也不一样

楼主:
我觉得不是这样的。
采样频率是固定的FS。

网友B:
应该是过取样吧……

网友C:
这是过采样。
比如用44.1KHZ采样22.05KHZ的正弦波,得到的数据是一个方波(一个波形只有两个样点),直接送给DAC只得到两个样点,靠外接的低通滤波恢复22.05KHZ的正弦波,要很多阶才行。
而DAC用256Fs采样,就可以输出512点,并且内带一般是8阶的数字低通滤波,输出就可以恢复非常好的22.05KHZ的正弦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