断点在C语言中无法设置

楼主(2013-06-19):
最近在用Keil调STM32F103ZE的板子,通过J-Link下载仿真,发现断点在C语言中无法设置,菜单的断点设置显示灰色,只有在汇编语言中双击才可以设置断点,Options for targets 的debug设置中断点设置的钩均勾选,settings中Download to flash前面的钩也已取消,均无效果,哪位朋友给指点一下,多谢了。

网友A:
如果你的工程里有太多的主函数或者你要设置断点的语句被优化掉了,就没法设置断点

网友A:
另外,你看一下下图中红框里的选项选没选

网友B:
按照教程上的来做   一步一步的走   应该没什么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