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51单片机计数值得比较

楼主(2013-06-19):
假定speed = counter/2;counter为单片机单位时间内接受到的脉冲数,由于单位时间内接受到的脉冲数counter是不同的,现在如何比较前后speed的大小?

网友A:
if(speed_ok){
        speed_1 = speed;
        if(speed_1 > speed_0){
                ...
        }

        speed_0 = speed_1;

}

楼主:
引用 网友A:
if(speed_ok){
        speed_1 = speed;
        if(speed_1 > speed_0){

你的意思是几次赋值,然后比较大小?:P

楼主:
今天结题吧,我想了个办法,就是在speed每一次赋值是设个变量,每赋值一次变量加1;然后在变量的奇数和偶数给speed赋值,比如speed_0为偶数赋值,speed_1为奇数赋值,最后就可以比较两者的大小,再赋值给speed就可以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