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设计一个电路衰减0~10Mhz的信号幅度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13-06-19):
应该可以的,最好再加一级跟随,这样输出电阻可以控制的比较小,就不用担心用多大电阻问题。

网友B:
我来帮顶可以不

网友C:
10MHz,频率又不高,加一个PI型衰减器就可以了。

网友D:
要分压比准确,10MHz频率下,仅用电阻是不够的。
当然,如2楼所说,降低输出阻抗,可以用较小电阻,这样分压比比较准确。但最好还是电阻电容分压。

网友E:
用无感电阻,简单的电路,适当的线路匹配,加屏蔽完全可以做到很宽频谱的衰减器,0Hz~1.2GHz的衰减器里面也就三粒无感电阻加镀银的屏蔽壳而已。

楼主:
引用 网友C:
10MHz,频率又不高,加一个PI型衰减器就可以了。

嗯,知道了,THX

楼主:
引用 网友D:
要分压比准确,10MHz频率下,仅用电阻是不够的。
当然,如2楼所说,降低输出阻抗,可以用较小电阻,这样分 ...

换成电阻电容分压了,软件仿真还好

网友F:
0~10MHz这么宽范围,只能用电阻分压!若频响达不到要求,应通过其它手段补偿。

网友G:
10M频率并不高,输出阻抗低的话分压精度要求在10%的话应该满足没有任何压力,如果不满足要求,在分压器上面那个电阻上面加个几pf的电容就能补偿回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