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带ad转换的MCU,抗干扰能力怎么样。

楼主(2013-06-19):
本人要设计一款产品,要采样0-5v的电压的输入信号,选的TI的基于Cortex-M4的MCU自带12位AD转换,此产品要在强干扰工业环境中运行,请问这样直接用MCU上的AD会产生诸如系统不稳定,采样信号抖动的情况发生吗,望大家释疑。

网友A:
在要求精度不太高的情况下,此方案应该可行。我们公司就有类似的采用ARM7芯片LPC2136的AD来采样三相电流,和一项电压,不过采用的幅度在1-2V左右,
仅供参考

网友B:
片内片外不是抗干扰的关键,做好电源系统和信号传输通路才是关键。

网友C:
隔离要做好

楼主:
补充:这个ad是印刷机上采集光电头输出的模拟信号,正常背景颜色(白色)时如果是白色光源的话是3.7v,如果照到有色标测试下最浅的色标(比白色稍微深一点)输出3.4v,最深的颜色色标如黑色输出是0.8v,目的就是要完美分辨出色标来。
问题:
1:这种情况用电压比较后转变为开关量传给mcu的gpio来分辨有没有照到色标是否可行。
2:这款MCU最多参考电压只有3.3v,也就是满数字4096代表最多3.3v,要用片内ad只有缩小电压范围了。
到底是用电压比较方案合适还是加运放缩小电压后ad转换合适,还望赐教。

网友D:
引用 楼主:
补充:这个ad是印刷机上采集光电头输出的模拟信号,正常背景颜色(白色)时如果是白色光源的话是3.7v,如果照 ...

用电阻分压,把电压缩小后送给AD就可以了。用RC电路做好低通滤波,抗干扰不是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