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16F1939单片机用两节干电池电池启动不了

楼主(2013-06-19):
调试程序时用的是两节干电池(在MPLAB IDE里看有3V左右)做外部电源,没有问题。但是用ICD2烧写完程序后,然后继续用电池做电源,但是液晶模块并没有工作,不晓得是不是单片机没有启动?求大大指教

网友A:
这个人很懒,吼吼。用可调电源替代电池试一下不就知道了。

网友B:
正如你所说的,不知道单片机有没有启动,最简单的方法就是用一个IO来输出方波,然后用示波器看。同样的,你可以用示波器测量LCD驱动脚的波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正如你所说的,不知道单片机有没有启动,最简单的方法就是用一个IO来输出方波,然后用示波器看。同样的,你 ...

程序里有个I2C,我就以DATA口现象描述吧:首先DEBUG、Programer全程电池供电,程序也是全程I2C通信,当和ICD2相连时DEBUG、Programer两个模式下,点运行都没有问题,DATA口跳的很欢,只要拔掉和ICD2的连接线,DATA口就不跳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程序里有个I2C,我就以DATA口现象描述吧:首先DEBUG、Programer全程电池供电,程序也是全程I2C通信,当和 ...

ICD2已经选择了外供电模式了吗?我还是建议你先简化程序,用简单IO来判断单片机是否已经工作,在你拔掉ICD2的情况下。

楼主:
同志们……是我的外围电路焊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