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关于STM32f103的TIM的问题

楼主(2013-06-19):
TIM1和TIM2,TIM3这些有什么不同吗?为什么TIM1就是没反应

网友A:
你这问题太宽泛,就像进超市跟售货员说:我要买东西。。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问题太宽泛,就像进超市跟售货员说:我要买东西。。

TIM_TimeBaseInitTypeDef TIM_TimeBaseStructure;

        TIM_DeInit(TIM2);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Period=1000;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Prescaler=36000-1;                //36000分频,2KHz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ClockDivision=TIM_CKD_DIV1;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CounterMode=TIM_CounterMode_Up;
        TIM_TimeBaseInit(TIM2,&TIM_TimeBaseStructure);

        TIM_ClearFlag(TIM2,TIM_FLAG_Update);
        TIM_Cmd(TIM2,ENABLE);
对TIM2这样定义计数器是可以计数的。对TIM1这样定义就不会计数。不知道怎么解决

网友B:
TIM1和TIM8是高级控制定时器,其他的是通用定时器

网友C(2014-08-29):
没有打开定时器中断吧,加上这个试试 TIM_ITConfig(TIM1, TIM_IT_Update, ENABL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