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日一问]
问一个负输入电压的问题

楼主(2013-06-19):
有个设备的电源是-24V,可不可以用+24V输出的供电,即+24V电源输出端+极接设备的输入地,+24V电源输出端-极接设备的输入-端。如果可以这样接的话会不会对设备有什么影响?如果不可以的话请解释下为什么不可以

网友A:
你好,电源是可以作为负输出使用的,将电源的输出极性反接即可。

网友B:
很多电信系统都是-48V的,如果这样用,有风险的话,那做电信的怎么活的啊!

网友C:
做个负电源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