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电瞬间输出过冲的问题

楼主(2013-06-19):
现在测试一颗芯片,48V输入,输出5V/10mA,上电瞬间输出电压12V左右,有人建议加稳压管,好像可以解决这个问题,但是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

网友A:
这个是DC-DC电源芯片么? 要看输出电源用来做什么的,也可以串电感 或者电阻

网友B:
肯定原理图或者器件有问题,稳压电路不允许有很大的过冲的,几百毫伏已经很大了。

网友C:
个人觉得还是针对具体的芯片分析吧  不知道什么芯片原因是不好说的
你可以将输入电压放小点试试

网友D:
什么芯片啊。
有些是这样的。
有些DC-DC也是,有些就不会,建议你多了解了解,有些厂家会专门提他们的产品不会有过冲。

楼主:
是LM2576HV,之前有问过其他人,说一般DCDC降压的芯片出现过冲很正常,而且压差越大越明显,但是为什么呢?

网友B:
不可能的,如果5V给MCU供电,保证50%以上的芯片上电就烧毁。
哪里会有这么差的稳压芯片,绝对不可能。

网友E:
高压DC-DC,上电瞬间输出有过冲电压的品牌可不在少数,所以在输出接个5.1V稳压二极管是很安全的做法

网友F:
应该是电路设计错误造成的。

网友G:
可能是取样电阻上面接的电容过大。

网友H:
电路设计有问题,用过压吸收元件属于治标不治本。

楼主:
引用 网友H:
电路设计有问题,用过压吸收元件属于治标不治本。

有好建议么?从哪些方面考虑呢?

网友H:
引用 楼主:
有好建议么?从哪些方面考虑呢?

当然是改进电路设计,特别注意采样反馈回路以及储能电感。

楼主:
引用 网友H:
当然是改进电路设计,特别注意采样反馈回路以及储能电感。

哦,理解错误了,我以为是改进外围系统电路,因为现在方案做起来了。而且之前询问过,说耐压高的降压产品出现这个问题很正常,所以现在还是外围来做的。

网友H:
已经说过,要在电源电路本身上改进,靠外围电路(指电源电路以外)那是治标不治本。

楼主:
引用 网友H:
已经说过,要在电源电路本身上改进,靠外围电路(指电源电路以外)那是治标不治本。 ...

好的,谢谢了,另外问版主一个白目问题,为啥结贴结不了,提示这个,求解

网友H:
引用 楼主:
好的,谢谢了,另外问版主一个白目问题,为啥结贴结不了,提示这个,求解
...

结贴操作时,所有悬赏分只能恰好分完,不能多也不能少。另外,如果你的显示屏分辨率不够高,可能要关闭左侧的导航栏后才能分配分数(这个是论坛老版的问题,不知现在的版本是否改进,还没测试过)。

网友I:
没注意过这种问题。不过,当前我的一个产品里面,直接用DCDC给数字部分供电。看来我这种方案不好。

网友I:
引用 网友H:
已经说过,要在电源电路本身上改进,靠外围电路(指电源电路以外)那是治标不治本。 ...

用DCDC + 7805或是LDO是否可以解决这种问题?

网友H:
引用 网友I:
用DCDC + 7805或是LDO是否可以解决这种问题?

用线性二次稳压可以解决问题,但仍然是治标不治本,而且增加了不必要的成本和功耗,好的开关电源设计会不会有上电过冲现象的。

网友J:
输出加大电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