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FT与IFFT求教

楼主(2013-06-19):
我对信号X(t) 进行FFT 得到X(jw)再取模可以得到了幅频图,那我对X(jw)进行IFFT 的到的是复时域的X(t)  如何还原为我的原信号 再取模是不对的吧 那样就没有负数了
我的原信号是有负值的 。。求指点

网友A:
用dsp不管做什么信号处理,负的肯定是无法用自带的AD采集的   当然你要将你的信号添加直流分量,转换为正的去处理,当然也有可以采集负值的ADC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dsp不管做什么信号处理,负的肯定是无法用自带的AD采集的   当然你要将你的信号添加直流分量,转换为正的 ...

哦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