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位大侠有交流毫伏放大器啊.

楼主(2013-06-19):
我的要求是单电源+5V供电,交流输入是0-3mv,叠加在直流2V电压上,可以理解为测量直流电源的纹波.谢谢指导.

网友A:
普通的哪些运算放大器就可以的   模电书上的

楼主:
请方便贴一个吧,谢谢

网友B:
网上就有例子的

网友C:
电路很简单,采用同相比例放大或者反相比例放大电路即可,运放的选择,就要考虑交流信号的频率和放大倍数了

楼主:
一直没找到,请方便贴一个吧,交流毫伏放大器,单电源供电

网友C:
下面两种电路接法,都可以:

网友D:
mark 坐看高手讲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