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st的USb库,要怎么才能调用到用户程序

楼主(2013-06-19):
USB, ST, App, ic, IO
int  (*UserApplication) (void);即USBH_Usr_cb_TypeDef这个结构体的成员函数。

网友A:
问题不清楚:ST MCU有两种USB IP,有各自的USB库,一个只能做device,一个可以做device/host。你问的是哪个“用st的USb库”?

网友B:
放在一个结构体了,你找到这个结构体就可以调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问题不清楚:ST MCU有两种USB IP,有各自的USB库,一个只能做device,一个可以做device/host。你问的是哪个 ...

第二种吧,小弟才研究,根据别人的程序做的,我记得用了host库还有otg库,用来读U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