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常奇怪的VCD电源故障

楼主(2013-06-19):
问题描述:
98年的新科VCD-320,一直用的杠杠的,所以一直**用,没舍得仍(尽管DVD才200快)。
用起来没有任何问题(或者说有内伤但没有表现出来)
今天拆开打扫灰尘,偶然用手摸到了解码板上几个芯片,很烫,凭经验发现不对劲。

用万用表测试关键点电压,包括几个稳压管两端压降,普遍偏高。
根据经验,一般不大可能发生大面积损坏情况,毕竟机器还能“正常”工作。
反复研究半天,终于发现病因了,相关电路图见下图:

见上图,上电后,立马测试图中红圈处绕组电压,基本正常,整流后得到约20V电压,后面的7812输出稳定的12V。
但几十秒后,从变压器绕组处开始,所有的电压都开始上升,正常情况下,整流输出处电压高达28V!!7812输出也达到了17,8V。这已超过滤波电容的耐压值。

但,即使如此,长时间使用也没问题。听3张CD也OK。

变压器输出电压为什么一直缓慢上升?难道内部绕组有短路?

网友A:
看样子是高频变压器. 由于不像开关电源的变压器对源边有激励
输出电压升高有可能:
1.输入电源电源升高了.
2.输出负载变小了.
3.其他副绕组的功率变小了.

不过 7812 输出也达到了17,8V。这绝对是不正常了.
难道 15年后的器件会老化成这样?

网友B:
先看看万用表的电池是否电压低:)

网友C:
徐教授,您真是太猛了。像我当年的老师,不过老师是把软盘拆出来,用细针挑掉某一块,然后用来做加密盘。像你这种问题,最好的解决办法,去买套家庭影院什么都解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