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户自己做STC 简易型脱机下载器U7-S1的原理图 (zt)

楼主(2013-06-19):
http://www.****ducst/STCISP/用 ... U7-S1原理图.PDF

网友A:
“脱机下载器”是干什么用的?是不是不用接电脑直接把样板机的程序“复制”到目标机中?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脱机下载器”是干什么用的?是不是不用接电脑直接把样板机的程序“复制”到目标机中? ...

就是先把程序下到“脱机MCU”中,然后拿去拷贝

网友C:
做着个不容易哦,得要先知道STC的下载通信协议。有时候有这样一种情况,这种下载器非常有用。比如我给我的客户做一个项目,他在比较远的地方,我做好程序要他自己下载进行测试。这样问题就来了,如果最后的程序被他掌控了,以后他自己就可以下载了。如果做一个下载次数限制器呢?

网友C:
也就是将文件直接下载无功能,必须先下载到脱机烧录器,通过这种烧录器下载的程序才有功能。

网友D:
很好的东西顶

网友E:
我们可以做STC网络实时下载:对方拿不到代码,是通过网络连接从我方电脑是读取代码,有两个软件,对是客户端,我方相当于服务器,可以随时关掉,这样做好处是可以控制烧录代码,又不影响生产,还知道对方烧了多少个

网友F(2013-09-26):
工具不错,应该有用户喜欢。

不过,怎么没有看到板子背面带飞线的图呢?

网友G(2014-04-17):
U7和U7s1的电路图一样吗?

网友H(2018-04-02):
记录一下    STC 离线编程器

网友I:
就是先把程序下到“脱机MCU”中,然后拿去拷贝

网友J(2022-09-26):
有hex资料可以分享下吗

楼主:
引用 网友J:
有hex资料可以分享下吗

该固件 STC-ISP 软件中内置的,很容易找到,直接烧录主控芯片。详细操作可在STC 网站 看看 工具操作说明。

网友K:
这个可能是国产厂家首创,非常方便好用,其他厂家应该在这方面向STC学习。用户体验这个东西还真是得有点心思才能做好。

网友J:
引用 楼主:
该固件 STC-ISP 软件中内置的,很容易找到,直接烧录主控芯片。详细操作可在STC 网站 看看 工具操作说明 ...

好的,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