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S1307 和 DS1307 构成的RTC时间不准

楼主(2013-06-19):
如题:STC11F60XE,LCD构成的时钟,按键+通信。时间调整后24小时就偏差有的1-2分钟,有些偏差几十分钟。
更换32.768K晶振无效。程序中也不会修改时间间。
大家有没有遇到这样的问题?

网友A:
这个程序要对时间进行修正才行的。
首先你用示波器测一下32.768K晶振和STC11F60XE的晶振是否是精准的,若是不准可以更换电容进行调节或者用软件进行修正。
网上也有类似的讨论,你可以去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程序要对时间进行修正才行的。
首先你用示波器测一下32.768K晶振和STC11F60XE的晶振是否是精准的,若是 ...

修正?
RTC芯片的时间如果还要修正,那RTC还有什么用呢?
再说,单片机哪知道RTC快了,还是慢了呢?

网友B:
RTC本身不准。
如果确定单片机所用的晶振的频率理论上是可以修正的。

或者换RTC

网友A:
引用 楼主:
修正?
RTC芯片的时间如果还要修正,那RTC还有什么用呢?
再说,单片机哪知道RTC快了,还是慢了呢? ...

RTC芯片如果不用修正,就不用有国家标准时间了:lol

楼主:
引用 网友A:
RTC芯片如果不用修正,就不用有国家标准时间了
总不能一天修正一次吧

我说的是,首先要手动调整时间和标准时间校准,之后就要RTC自己运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RTC本身不准。
如果确定单片机所用的晶振的频率理论上是可以修正的。

RTC应该允许的误差范围,一年误差几分钟是允许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总不能一天修正一次吧

我说的是,首先要手动调整时间和标准时间校准,之后就要RTC自己运行了...

让程序自动修正,可以是每天一次,也可以每小时一次,甚至每分钟一次都没问题
修正不是对时

网友C:
不想频繁时间修正也可以,可以购买高精度的32768晶振,有+/-5ppm的,4~5毛钱一粒,一天的累积误差不到0.5秒。
市面上买到的极便宜的32768通常是筛选下来的,有的误差的确很离谱。

楼主:
引用 网友A:
让程序自动修正,可以是每天一次,也可以每小时一次,甚至每分钟一次都没问题
修正不是对时 ...

RTC还要不断修正,以什么作参考呢? 谁知道它会快还是会变慢...

网友A:
引用 楼主:
RTC还要不断修正,以什么作参考呢? 谁知道它会快还是会变慢...

所以开始的时候,你要每天对一下时间,看快了或慢了多少秒,然后改程序,直到误差满意为止
或者拟采用GPS授时之类的方式

网友D:
晶振偏差引起的,要高精度就用高精度RTC或者晶振。8025T或者TCXO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所以开始的时候,你要每天对一下时间,看快了或慢了多少秒,然后改程序,直到误差满意为止
或者拟采用GPS ...

偏差离散度这么高,一个一个调整的搞那产品岂不是没法做了...

GPS改方案,成本又高了.

网友E:
正规的产品还真的就是一个一个修正的呢。
那些高档的机械表也是这么做出来的。
当然不用用一天的时间来测偏差多少,如果你有高精度的时钟源,那么几秒钟的时间你就可以测出每天会差几秒,然后调节程序或电容即可。
一个人一天调整完上千个没有任何问题。

楼主:
问题已浮出水面:
开始测试的大部分都是DS1307,后来发现有个别VS1307时间误差很小,就把所有的DS1307都换成了VS1307再测试,连续运行48小时,误差小于3秒...  并且一致性也很好。

网友F(2019-03-06):
主要是晶振引起的误差,本身频率误差大。其次是温飘,不同温度晶振频率不同。最好的解决方法是用经过校准的带温度补偿费rtc时钟模块,例如ds3231参数年精确度不超过2分钟。还有一种方法是加个电波钟模块,接收电波对时信号,然后校准自己。有电台每天准点发出对时信号,接收模块接受到就有脉冲输出,表示准点,每天校准下就可以了。消除累积误差。模块十来二十块。比gps方案便宜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