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鉴定一种电源控制的单片机型号

楼主(2013-06-19):
单片机,引脚:28;其中8、9脚接晶振;7脚接地;17,18引脚为串口;1、2、4引脚应该是AD输入引脚
这个单片机的主要作用是通过串口通信接受指令,然后控制后级电路。
封装是28引脚贴片。

求大神鉴定一下这种单片机的型号,或给一个大致的方向。
这个单片机电源应该为3.3V,但是电路中有几个地方出现了5V电源经过电阻直接接入引脚的情况,这也就意味着可能这个单片机可以容忍5V的输入电压。这样的,这种单片机的型号应该就比较好确定了吧。

小弟才疏学浅,求各位大神指点指点。

网友A:
这种场合OTP单片机可能性居多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场合OTP单片机可能性居多

谢谢,
我查了一下,这种型号里没有和我这个对应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