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P程序总是跑飞的软件原因?

楼主(2013-06-19):
这里不考虑硬件导致程序跑飞的情况下,请问一下软件导致程序跑飞的几种情况?

楼主:
自己顶一下

网友A:
程序经常跑飞的原因
1)程序没有结尾或不是循环的程序。
2)nmi管脚没有上拉。
3)在看门狗动作的时候程序会经常跑飞。
4)程序编制不当也会引起程序跑飞。
5)硬件系统有问题。
可以看一下:DSP最应该懂得157个问题

网友A:
比如说中断程序没有返回,访问了不存在的地址,等等。

网友B:
看看程序中是否有死循环,呵呵,楼上总结的挺全面的呵

网友C:
内存运行不够了吧

网友C:
看看定义的那些变量是不是超出范围了!

网友D:
看看指针是不是知错地方呢
尤其是数组之类的   出界了造成某些内存数据的修改

楼主:
引用 网友A:
程序经常跑飞的原因
1)程序没有结尾或不是循环的程序。
2)nmi管脚没有上拉。

好的 我先去看看DSP最应该懂的157个问题哈。谢谢!

网友E:
引用 网友A:
程序经常跑飞的原因
1)程序没有结尾或不是循环的程序。
2)nmi管脚没有上拉。

本楼大侠总结的非常不错的,我记下啦,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