铁路通信中单工、半双工、双工的频率问题

楼主(2013-06-20):
在标准中规定:一、双工通信时,发射频率按F1,F2,F3交替配置,接收频率F4.比如A与B双工通信时,不是只要异频就可以了吗,即A用F1发射,B用F1接收,然后B用F2发射,A用F2接收,为什么要用一个交替配置呢
二、半双工通信时,有同频和异频,同频是收发同一频率,异频是收发不同频率,这里又为什么要用异频呢

网友A:
二者的原因相同,要考虑某一频点受扰的情况,对于不准许出错的通讯,频率规划必须考虑到这一点。

网友B:
这个高科技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