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检测模拟电压输出,哪种方案可行。

楼主(2013-06-20):
本人要做个项目其中要用到检测模拟量,是印刷机上采集光电头输出的模拟信号,正常背景颜色(白色)时如果是白色光源的话是3.7v,如果照到有色标测试下最浅的色标(比白色稍微深一点)输出3.4v,最深的颜色色标如黑色输出是0.8v,目的就是完美分辨出色标来。
问题:
1:这种情况用电压比较来转变为开关量分辨有没有照到色标是否可行。
2:选的TI的基于Cortex-M4的MCU自带12位AD转换,此产品要在强干扰工业环境中运行,请问这样直接用MCU上的AD会产生诸如系统不稳定,采样信号抖动的情况发生吗?这款MCU最多参考电压只有3.3v,也就是满数字4096代表最多3.3v,要用片内ad只有缩小电压范围了。
到底是用电压比较方案合适还是加运放缩小电压后ad转换合适,还望赐教。
3:如果用ad转换直接用MCU片内的会不会系统不稳定,因为这款mcu数字地和模拟地只用一个0欧电阻相连。

网友A:
STM32  自带有12位AD,,用着也不错,价格还便宜。

网友B:
电压分度比较开的话,按你的说法最低压差有0.3V,用比较器比较合适,它不怎么怕干扰。
用3.3V最大量程的ADC,比较大的信号可以用电阻分压,然后运放驱动再送ADC,普通干扰可以用软件算法解决,强干扰就需要采取硬件措施。

楼主:
谢谢大大回复,请问一般压差最小是多少用比较器能够不受干扰的情况下分辨的出。
2,您说的运放驱动下就是加电压跟随器吗?,电压跟随器用哪个运放好点?
3,如果用片内ad,那么mcu3.3v就和ad共地了吧?

网友C:
引用 楼主:
谢谢大大回复,请问一般压差最小是多少用比较器能够不受干扰的情况下分辨的出。
2,您说的运放驱动下就是加 ...

这个要看比较器的性能吧

网友D:
一般比较器的迟滞电压都是mV级别,一般最小都可以识别到10mV的信号,故而0.3V完全没问题。无功耗要求的话用LM393就够用,有功耗要求的话选择低功耗的比较器。
再者运放也可以做比较器,用于跟随的运放,看信号的要求,比如信号频率和所要求的精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