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07以太网通讯问题

楼主(2013-06-20):
采用stm32F407芯片+dp83848的PHY+lwip协议; 通讯正常; 现在碰到的问题是,在通讯过程中改变设备端连接的交换机插口后就ping不通了,换回原来的插口就能通上; 在新插口上把设备端断电重启也能通讯上。 请问这个问题怎么解决啊,谢谢!

网友A:
交换机的MAC缓存,换了交换机的端口以后,板子主动对外发一次数据,MAC缓存就会被刷新。
不然,只能等NN久以后,MAC缓存过期。

在新插口上把设备端断电重启也能通讯上

这个则无法解释。。

楼主:
谢谢楼上,就是你说的情况,板子主动对外发一次数据就可以了!

网友B:
如果确实需要“在通讯过程中改变设备端连接的交换机插口”这么做的话,可以由CPU根据网络连接状态来判断是否发送ARP包。

楼主:
楼上指的是 检测到link断开,然后再连上的话就发送ARP包,对不?

网友C:
这个问题我以前遇到过,好像是初始化不成功,需要检测到热插拔后重新初始化。

网友D:
直接用ARP应答来通知交换机更新MAC缓存。Ping的时候没有广播吗?

网友E:
是交换机的事,像2楼所说,得等一会时间,才能通上,具体原理我不知道,但碰到过

网友F(2013-09-29):
楼主你好能否将你调通的程序共享一下!谢谢!

网友G(2014-03-28):
楼主可以共享下试验代码不 ??本人弄了好久 都没有弄好 谢谢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