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AD几个问题,请大师们帮忙解答~谢谢

楼主(2013-06-20):
1、如图。在B-、B+、P-、P+要想从原理图导入PCB中分别有四个焊盘(焊接导线用),如何操作呢? ( 注:我之前是以B-、B+、P-、P+分别作为一个单独的元件,分别添加个PCB封装,然后导入PCB里面去,但是出现一个问题:导入不成功,到了PCB里面,B-、B+、P-、P+却没有飞线连接了,而其他都有,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2、如何在绘制一个外形尺寸比较复杂PCB,具体是如何操作的
              谢谢

网友A:
第一个问题 一般做法是在pcb上直接加上焊盘,然后给那个焊盘添加网络。你导入不成功可能因为你的b-,b+等属性不是元件,建议不要用这种方法 太麻烦了。
第二个问题   不明白你说什么

网友B:
原理图库中 新建一个器件,名字叫 port 放置一个焊盘,封装定义为:port
在PCB库中新建一个器件,PORT 内容就是放置一个焊盘,焊盘大小,自己看着办。
然后再原理图中放置4个port 这个器件,定义为B-、B+、P-、P+
导入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A:
第一个问题 一般做法是在pcb上直接加上焊盘,然后给那个焊盘添加网络。你导入不成功可能因为你的b-,b+等属 ...

谢谢,第二个问题是:如何做出形状很复杂的板子外形呢

网友B:
什么叫“外形尺寸比较复杂”
你是指板框吗?
可以cad导入的

网友A:
:L怎么复杂  你用keep out 来画就得咯   圆形  什么的都行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什么叫“外形尺寸比较复杂”
你是指板框吗?
可以cad导入的

我也听说用CAD导入的,但是不知道具体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原理图库中 新建一个器件,名字叫 port 放置一个焊盘,封装定义为:port
在PCB库中新建一个器件,PORT 内容 ...

恩,我试试看行不、谢谢

网友C:
1、可以直接在PCB中放置焊盘   更改一下焊盘网络即可
2、用CAD画好外形存为DWG格式,然后AD下面file  下面 importfile    选择文件即可导入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也听说用CAD导入的,但是不知道具体做的

cad图纸 另存为2000格式的DXF 然后导入

楼主:
引用 网友B:
cad图纸 另存为2000格式的DXF 然后导入

这个方法可行哦,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原理图库中 新建一个器件,名字叫 port 放置一个焊盘,封装定义为:port
在PCB库中新建一个器件,PORT 内容 ...

用这种方法出现这样的问题:导入后没飞线了
如图

网友B:
没飞线,肯定是你原理图中没连到引脚上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飞线,肯定是你原理图中没连到引脚上

这样连接的,应该是连上了吧

网友D:
这么纠结,直接手动添加网络就好了。你的问题应该是标号不对。原理图中写的Pin1,但是PCB里面明明是个0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么纠结,直接手动添加网络就好了。你的问题应该是标号不对。原理图中写的Pin1,但是PCB里面明明是个0 ...

原理是这样的啊,弄明白,谢谢

楼主:
谢谢大家的帮助,纠结了一个多月的东西,现在终于弄懂了!

网友E:
楼主电池充电进度怎么样了 最近也在做这个玩意

网友F:
我就是来问问楼主的头像是谁。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主电池充电进度怎么样了 最近也在做这个玩意

这个是一个最常用的电池保护IC:S8261或者DW01,可以到百度文库找一下相关文档,很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