酱油启示录——27

楼主:
https://bbs.21ic.com/icview-570139-1-1.html

所谓“经验”值....

    Z0 C = 2 d / v

    v / f = λ = 6 d

代入下式

    Zc = 1 / (j 2πf C)

    Zc = -j Z0 / 2

    ZL = Z0(1 - j/2)

反射系数

    Γ = (ZL - Z0)/(ZL + Z0)
          = -j/(4 - j)

驻波比

    SWR = (1 + |Γ|) / (1 - |Γ|)
                 = (1 + 1/√17) / (1 - 1/√17)
                 = 1.64

若取

    Z0 C = d / v

那么

    SWR = 2.61

注意,这仅仅是考虑SWR。如果再考虑信号带宽(譬如进入微波)和电容本身器件特性,那就不是那么回事了。

此外,警告一句,别轻信仿真!

楼主(2013-06-20):
引用 网友A:
楼主,你越来越退步了,期末考试估计你难考60分
你再去翻翻书,看看tp和d之间,有没有半毛钱关系。 ...

懂量纲吗?

楼主:
叹息一声....

不多说了。

楼主:
当然,其他的自然也是“对牛弹琴”。

网友A:
相差十万八千里的两回事,实在难以找到它们的交集:一个人说的是教科书上的理想情形,一个说的是截然不同的实际应用。

可以证明:如果按照楼主的意愿,【修改】magin_yuan的电路,则楼主的计算和仿真几乎丝毫不差:

如果用楼主计算得到的“较差”参数,来仿真实际电路,会发现性能好的不行(难道这时仿真失效?):

至于楼主的理解,和实际电路差了多少,见下图,图中也给出了实际计算用td(区别和楼主的td的不同):

如果怪人家电路不符合理想情形,那就不说了。。。。。

结论:本贴的SWR计算,没有任何实际意义,更别说指导设计了。

楼主:
还以为发现了什么新大陆....

楼主:
也就是找本书来,抄个式子....

条件中没有的,不怕,给个形式也好。

原来书就是这样读的,呜呼哀哉!

楼主:
虽然是“路过打酱油”,但若哪位说的话在路上的,自然会与其真诚讨论。否则,没什么好话可说。

废话少说,该干嘛干嘛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