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volatile理解不是很深,有些疑问,请各位赐教。

楼主(2013-06-20):
volatile修饰说明变量值可能是随时变动的,单片机中一般在中断修改的变量需要volatile修饰。
在串口通信中,接收中断到来会把数据写到一个数组里,而我在其它地方应用这个数组,想要是获得数组的实时值,是否需要volatile来修饰这个数组呢?
volatile好像是要占用内部寄存器资源的吧?而我的数组有比较大,不是很明白,请大侠解答,谢谢!

网友A:
我觉得应该加上,volatile类型的变量不一定是存在内部寄存器的,这个编译环境会进行优化,你不用担心数组大小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觉得应该加上,volatile类型的变量不一定是存在内部寄存器的,这个编译环境会进行优化,你不用担心数组大 ...

谢谢了!

网友B:
这个词本意是易变的意思是,一个易变的变量就是说不要随意优化,每次使用都要老实的重新加载值,避免错误,典型的是SFR或多进程使用的变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