菜鸟再来求解,关于如何设计积分器

楼主:
将方波转成三角波,怎样的运放电路才能实现呢?我做的AD9850信号发生器,输出一个0~1MHz的方波,怎样转成三角波呢?主要是我急着用,不然我肯定慢慢看模电的,现在静不下心来看来研究那些参数了。

网友A(2013-06-20):
最简单的方法就用一个低通滤波器就可以了,虽然出来的波形要比正常的三角波差一点!其实这样就了可以!如果想波形更好点就加一个运放吧!

网友B:
RC 的电路就可以近似的三角波.
如果要很好的三角波线, 这个 R 就要改为恒流电路

网友C:
①AD9850本身就可以输出三角波,为什么还要用方波转换呢?
②方波转三角波用积分即可。参数设计嘛,除了要知道频率外,还要知道方波的幅度和要求的三角波幅度。
③1MHz频率对普通运放来说有点高,这时候已经不能作为理想运放看了。最好选择高速运放,比如说视频运放等。

网友D:
附件电路在论坛发过贴,楼主看看是否合用。

网友E:
引用 网友B:
RC 的电路就可以近似的三角波.
如果要很好的三角波线, 这个 R 就要改为恒流电路 ...

:)谢谢,学习了

楼主:
这是我弄得积分器,虽然参数不太懂但是仿真时可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①AD9850本身就可以输出三角波,为什么还要用方波转换呢?
②方波转三角波用积分即可。参数设计嘛,除了要 ...

AD9850 内部只有比较器啊。只能输出正弦波和方波

楼主:
引用 楼主:
这是我弄得积分器,虽然参数不太懂但是仿真时可用

哎呀  还是不行啊,频率改了就不对劲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附件电路在论坛发过贴,楼主看看是否合用。

谢谢,这个挺好的,再请问下,频率变化,积分出来的三角波就会变,是不是说,如果确定的电阻和电容后,能被转换的方波的频率范围也定了,一旦变了方波的频率而不改变电阻电容的话,三角波是不令人满意的对吗?

网友F:
由于信号频率很宽(低频达1 Hz以下,高频达60 MHz以上),为了完成不同频段的线性积分,需要不同的积分电容(10pF、100pF、1 nF、10nF、100nF、1 μF、10 μF、100μF)。所以楼主要用模拟开关来切换不同的电容来转换不同频段的频率。

网友D:
   对。频率范围变化大,选择的RC常数要就频率低的,但是运放块的常数选择要就频率高的。
  此电路是一般的积分电路,但是运放块除了隔离作用以外,还有供给积分电路的恒压。原理是,电容的端电压不能突变,运放块+端的电平远远快于(大于)-端,任意强度的输入信号几乎被开环放大到电源电压幅度输出。

楼主:
引用 网友D:
附件电路在论坛发过贴,楼主看看是否合用。

对了,请问下这个电路应该用什么电容呢,贴片或者瓷介电容  可以吗

网友D:
选用什么电容,我不大懂,不可妄言。您请教内行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