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PI通讯

楼主(2013-06-20):
那为高手能不能指点一下小弟,CPU之间SPI通讯原理

网友A:
SPI通信主要就是三根线时钟线,数据输入,数据输出三条线,然后你根据SPI总线的时序图来完成一个字节数据的读写很数据命令的控制函数,详细的你可以在网上下载一个关于SPI总线的时序图文档看一看。

楼主:
大哥
能不能发个例程我看看啊
QQ 879733025

网友B(2014-09-08):
引用 网友C:
看看就懂了。

:D谢谢

网友D(2014-12-02):
认真读下 理解下SPI时序,看下网上的例程

网友E:
理解下SPI时序,看下网上的例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