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与DSP串口通信的问题

楼主(2013-06-20):
atml16单片机通过串口给电脑发送数据,可以在串口助手中看到
用串口助手给DSP2812发数据,2812有反应

但是通过avr给dsp发送相同的数据,数据格式也是一样的,dsp没反应
有木有碰到过类似问题的网友,求解

PS波特率,数据校验位,停止位都一样。难道是还要时钟同步?可是相同的数据和数据格式,通过电脑发送DSP为嘛就有反应呢.

数据采用的unsigned char,从avr中按键后,向串口发送个'a',pc的串口助手能显示出来,接受成功。
通过串口助手向2812发送个'a',2812也有反应。但是找个串口线连起来avr与dsp,avr发送字串后,dsp没反应

特意用万用表量了一下串口线,没问题。

又没用用过这个的,给个建议吧

网友A:
DSP是完全没收到相关的字符还是收到的不对,请调试一下看下缓冲区

楼主:
引用 网友A:
DSP是完全没收到相关的字符还是收到的不对,请调试一下看下缓冲区

直接收不到字符,收到任意字符,led都会闪几下的,
直接没反应

网友B:
看看是不是相关的寄存器没有配置好的啊

网友:
使用中断吗?

网友:
你可能某个位设置为错误了!

网友C:
上位机给两者发送都没问题  看来不是DSP2812和avr的程序问题  还有不需要同步时钟  要拿干啥
我觉得你首先应该弄清楚上位机的调试助手给下发的数据是HEX还是字符型的
然后根据这个让avr给dsp发送同样格式的数据即可
应该就是数据格式的问题
哦 对了  除了这个问题  就是两者互联的时候看是否交叉连接

网友C:
引用 楼主:
直接收不到字符,收到任意字符,led都会闪几下的,
直接没反应

那就是硬件的问题  确保连接线是否对应合适

网友D:
时钟自然是不要了,可以让AVR给DSP while一直发,用示波器看数据是否正常,和串口助手发的是否一样,如果都一样就。。。不知道了 哈哈

网友E:
共地了吗?

网友F:
可以查查串口数据发送得对不对,看看时序关系是否一致,你可用“RS232串口数据采集器”在电脑上直接看到发送的数据,同时也能看到时序关系,我用过,调试起来很好,很方便,让你一目了然,用了以后你会放不下,现在我还在用,真的很好,你可以用用,帮助很大。在淘宝上就可以买到。

网友C:
引用 网友F:
可以查查串口数据发送得对不对,看看时序关系是否一致,你可用“RS232串口数据采集器”在电脑上直接看到发 ...

还有这东西  没用过   时序也能看到   更能帮助检测问题

楼主:
感谢各位帮助
最后找到了问题
本人小白了
开发板与pc相连是用的直连串口线
开发板与开发板之间相连用的是交叉串口线

网友F:
引用 网友C:
还有这东西  没用过   时序也能看到   更能帮助检测问题

是的,用这个东西在电脑上时序能看,还可以看到串口发送的数据包是否正确。

网友F:
真的很好用。调试的时间可以大大的缩短。我用过的,现在一直在用。重要的是你能确切的知道线路上走的究竟是什么数据,而不是猜测走的是什么数据。

网友F:
引用 网友C:
还有这东西  没用过   时序也能看到   更能帮助检测问题

真的很好用。调试的时间可以大大的缩短。我用过的,现在一直在用。重要的是你能确切的知道线路上走的究竟是什么数据,而不是猜测走的是什么数据。

网友C:
引用 网友F:
真的很好用。调试的时间可以大大的缩短。我用过的,现在一直在用。重要的是你能确切的知道线路上走的究竟 ...

了解了  有机会考虑一下

网友G:
用示波器看看波形对不对的。

网友H:
引用 楼主:
感谢各位帮助
最后找到了问题
本人小白了

一般首先考虑是否是这个问题,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