脉冲宽度和带宽有什么换算关系?

楼主(2013-06-20):
(无正文)

网友A:
信号带宽是指信号频谱的宽度,也就是信号的最高频率分量与最低频率分量之差。

好像与脉冲宽度没有直接的关系。

与脉冲的上升时间有关系

网友B:
与脉冲宽度、上升、下降速度、脉冲重复频率都有关。把脉冲信号做傅里叶变换就知道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与脉冲宽度、上升、下降速度、脉冲重复频率都有关。把脉冲信号做傅里叶变换就知道了。 ...

有工具 可以 把某脉冲信号 做傅里叶变换 看频谱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