控制器电路中供电部分,设计人员关注度怎么样?

楼主(2013-06-20):
整个控制器的方案比较大,而我现在做的是电源转换的部分,主要针对供电这一块,跟工程师聊下来,觉得供电这一块好像关注度不高,现在就是分立器件搭或者水泥电阻+三端稳压器线性降压来做,工程师好像对效率啊,热啊都无所谓的样子,有开关电源的方案采纳度也不高,当然价格是一方面,但是效率、保护电路这些都没有影响吗?

网友A:
效率、保护电路这些都没有影响吗?
分立器件搭或者水泥电阻+三端稳压器线性降压来做,  效率肯定是有影响的,  但差别微小倒工程上可以忽略的程度. 而稳定性才是采用这种方案的关键. 因为普遍认为, 分立器件搭或者水泥电阻+三端稳压器线性降压稳定性优于开关电源.

楼主:
引用 网友A:
效率、保护电路这些都没有影响吗?
分立器件搭或者水泥电阻+三端稳压器线性降压来做,  效率肯定是有影 ...

嗯,线性电源稳定性是相对高一些,但是系统整体的可靠性开关电源要高一些吧,像现在分立器件搭的用的元器件十几个。

网友B(2013-12-13):
我也趋向于用开关电源。。电源的效率很重要啊。。尤其是工业控制器一类的

网友C:
采用IC方案是趋势,可以参考一下TM213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