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BL51和LX51链接器有什么区别。什么时候使用LX51

楼主(2013-06-20):
BL51和LX51链接器有什么区别吗?为什么用LX51生成的代码更小一点。谢谢解答。

楼主:
这么冷清,是这个问题太难了吗???????

网友A:
“在使用Keil的实验中发现,在本测试程序中,8级优化和11级优化,使用BL51或LX51,在速度上都没有区别。使用lx51做链接器的优点就是能省3个字节。”
详情请见:http://www.amobbs.com/thread-4425503-1-1.html

网友B:
想在LX51 misc-misc control中添加REMOVEUNUSED来实现自动删除未使用的函数的话,
要用LX51来代替BL51

楼主:
引用 网友B:
想在LX51 misc-misc control中添加REMOVEUNUSED来实现自动删除未使用的函数的话,
要用LX51来代替BL51 ...

也不是想那么用,就是想知道这两个链接器的区别在哪里,一般不用关心这个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使用Keil的实验中发现,在本测试程序中,8级优化和11级优化,使用BL51或LX51,在速度上都没有区别。使 ...

恩恩  我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