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请看图!

楼主(2013-06-20):
当金属导体接触大地或较大的导体是传感器感应到的信号会明显降低吗 谢谢

网友A:
你在说什么

你的“高频信号”只用一个点表达?

网友B:
如果金属接一个较大的导电  你的信号肯定会受干扰  而不是单纯的衰减

网友C:
是的, 会降低.
降低多少?  那就看高频信号的信号源内阻和接地的等效阻抗了

网友D:
接地的话就把高频信号“短路”了。
接大导体,要看导体的具体情况和信号源情况,一般讲会降低,降低多少不好说,特殊情况还可能升高(谐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