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8M下,USB的移植

楼主(2013-06-20):
应该只是设置SIE的分频吧,这个能够支持?

貌似用不了,用USB的话,最高96M

网友A:
108M时钟:USB不能使用。
96M时钟:USB时钟2分频,得到USB_CLK = 48MHz,可以正常使用USB功能。

网友B:
用到USB功能的同学,需要注意下,参考楼上的答复,要设置合适的主频。

网友C:
2分频需要用到ST没有的一个bit,RCC_CFGR的bit23,跟原有的组合起了就是
RCC_CFGR[23:22] = 00 1.5分频
RCC_CFGR[23:22] = 01 不分频
RCC_CFGR[23:22] = 10 2.5分频
RCC_CFGR[23:22] = 11 2分频

楼主(2013-07-23):
还有2.5分频?那不是可以到120M的速度?

网友D:
引用 楼主:
还有2.5分频?那不是可以到120M的速度?

有2.5分频,但是主频120M不是芯片能保证的稳定主频(稳定主频最高到108M)。
所以如果用120/2.5=48M这样的配置,USB是不能稳定的工作的,这里不稳定的意思是通信时对时错。错可能发生在通信的任何一个阶段,任何一次数据传输。

网友:
做产品还是要按手册来,超频不稳定

网友E(2014-01-26):
按照手册配置就可以了

网友F(2014-06-10):
请问一下,GD32 如果使用HSI 到96MHz  能不能够 使用96Mhz / 2 所得到的48Mhz来给USB使用啊?
我想节省这个晶振啊,不想太复杂,有没有人试过啊?
另外想问一下,如果我系统里有一个26MHz 的晶振可以跟GD32共用的话,
有没有一个配置方法可以让26MHz 配置成 48Mhz给USB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