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HS1101测量湿度,频率输出很不准,是什么原因

楼主:
首先接上HS1101的时候,在办公室条件下,测得的湿度达到98%
然后我用100pF的电容代替HS1101,测得频率为1.0906Khz而理论计算出来应该是1.204K才对,误差很大,我计算过 就算考虑电阻电容的最大误差,也不会导致频率偏了这么多。。
大家说说这是哪里的问题?
论坛上说有个电阻应该用可变电阻来调试,我不知道说的是哪个电阻

楼主(2013-06-20):
@yewuyi  行家 拜托了

网友A:
555要用CMOS工艺的。
可以在5脚接个电阻调节。

楼主:
引用 网友A:
555要用CMOS工艺的。
可以在5脚接个电阻调节。

要用可变电阻来调吗?这个电阻一般是909K,我用1M的调试过,也一样偏差很大

网友B:
HS1101和LM555以及电路中的其它电容都存在较大温漂。

使用频率法测量相对速度,需要选择质量较好的低温漂电容,也必须选择低温漂的LM555类似功能芯片,并且还必须针对HS1101的温度特性做相对应的温度补偿,这样才能得到比较好的测量精度。

美国精量的一个HS1101只有几块钱,但如果用HS1101做成了高精度的湿度测量模块则需要50元以上,显然中间的区别不仅仅在于多了一个几毛钱的LM555

网友A:
引用 楼主:
要用可变电阻来调吗?这个电阻一般是909K,我用1M的调试过,也一样偏差很大 ...

只能微调。。你看看555内部框图就明白了,这个脚是接在2/3VCC处。接个电阻,会降低这个电压比较点。

普通的555比较电压不准,CMOS的好些,如果要更精确,推荐用官方指定的那几种555及相应的补偿方案。